请问这图传如何接山狗

楼主(2015-07-05):
这样的图传那头是接电池,那头是接山狗,请各位魔友给个标注图或者接线视频

网友:
红色是电源正极,黑色是负极。这个你应该知道。而电调你应该看到了有三根线,红黑自然不用说,白色是视频输入线接的时候把杜邦接口的红色挑掉。

网友A:
你找到模块上的VIDEO那个接点 接在线上的AV+上  AV-接在图传的负极上
另外补充一点 这个图传是5V供电 千万不要接在12V上必烧, 要用个5V的稳压模块供电  可以把狗的正极5V(红线)接在图传的+5V上 可以给狗供电,狗那个AV-和负级线(黑线)可以并在一起接在图传的负极上

网友B:
黑白接视频输出,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黑白接视频输出,就可以

本人小白请给个标注图谢谢

网友:
ls说的好  。。。lz用的鹰眼小5寸。一体屏?

网友:
说明书应该有各个线的定义

网友(2015-12-20):
鹰眼5寸一体,和我一样,小巧

网友:
4,5楼说得很清楚了

网友(2016-12-07):
山狗要上电池吗,还是直接接电源不插电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找到模块上的VIDEO那个接点 接在线上的AV+上  AV-接在图传的负极上
另外补充一点 这个图传是5V供电 千万 ...

山狗要上电池吗,还是直接接电源不插电池

网友(2017-05-07):
引用 网友B:
黑白接视频输出,就可以

黑白接好了山狗要怎么设置呢?

网友:
学习了   没钱买设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