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疆f550机架,naza m Lite飞空不能悬停

楼主(2015-07-05):
大疆f550机架,naza m  Lite飞空不能悬停,gps显示8颗星,总是向机头左侧偏移。

网友:
在地面站检查一下 罗盘是不是被干扰了

网友:
LED灯绿色连闪了没

网友:
LITE要地面预热30秒以后再起,

楼主:
是的,总是像接头左侧偏移

楼主:
绿灯闪烁了,GPS8颗星。悬停总是偏向机头左侧,通过手对称轴提起起机子,左侧偏沉,是不是跟机子整体不平衡有关系呢?

网友:
把机架前后左右静态平衡调好了,gps模式下偏移的话。gps重新校准一下。

网友:
可能是重心问题。还有看看飞控闪灯,GPS状态是否良好

楼主:
gps如何校准呢?

网友:
请适当调整垂直感度,使用默认油门曲线,悬停位约50%油门。

网友:
基础较准,和GpS位置要填准确点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A:
我的也是LITE飞控,前一次试飞很正常没问题,过几天在飞的时候起飞就一直原地打转,怎么回事?求大神解答,万分感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也是LITE飞控,前一次试飞很正常没问题,过几天在飞的时候起飞就一直原地打转,怎么回事?求大神解答, ...

尝试重新刷一次固件,然后重新校准

网友:
是不是受到干扰了

网友:
校准一下罗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