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不转,china电机电调,电调坏了,电调无烧蚀痕迹

楼主(2015-07-05):
昨天飞得好好的,今天一个

网友A:
电调一般输出有两种情况 一是 MOS管烧了 这个可以测出, 二是程序丢了   我好赢铂金30A的就出现过这样 四个电调一个坏了 换了一个另一个又坏了 ,四个依次出现不工作 什么反应都没有,MOS管也测过 最后刷了下BLHEIL的固件 全部复活,最后结论  电调固件丢失    你这个电调 用的单片机和铂金一样的可以刷BLHEIL固件试试吧 我觉得你的应该是固件丢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一般输出有两种情况 一是 MOS管烧了 这个可以测出, 二是程序丢了   我好赢铂金30A的就出现过这样 四个 ...

谢谢提醒,我这个也是好赢铂金30A的

网友B:
是程序掉了不能启动呵呵找售后改新程序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程序掉了不能启动呵呵找售后改新程序好了

非常感谢!!!可能已经刷好了,电机有声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一般输出有两种情况 一是 MOS管烧了 这个可以测出, 二是程序丢了   我好赢铂金30A的就出现过这样 四个 ...

再次感谢,这个应该刷好了,电机有声音了,我是六轴,是不是六个都要刷一遍?焊线真有点麻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程序掉了不能启动呵呵找售后改新程序好了

网友:
这是一个什么都能刷的时代

网友C:
丰富的模历产生最佳答案,学习了,顶顶。问固件怎么丢失了,换个固件好的电调,会影响另一各电调固件,至电机不转了。

网友A:
其实刷好赢的固件还不如用BHEIL的固件反应速度真的不是差一两点 ,明显提示 最明显的是飞机掉高再推油门 好赢的会一下往上升  BHEIL的 会很顺滑的 本人亲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刷好赢的固件还不如用BHEIL的固件反应速度真的不是差一两点 ,明显提示 最明显的是飞机掉高再推油门 好 ...

仁兄还能否具体指点一下获给个教程的链接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仁兄还能否具体指点一下获给个教程的链接?

刷BHEIL吗  这个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教程,泡泡老师有出过教程,我用的下载器和泡泡老师一样的 还有一种下载器是用arduino 的板子刷的 刷机过程很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刷BHEIL吗  这个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教程,泡泡老师有出过教程,我用的下载器和泡泡老师一样的 还有一种下 ...

好的,谢谢!我再找找看怎么刷,我是用arduino uno板子刷的,你也是个不错的老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刷BHEIL吗  这个我也是在网上找到的教程,泡泡老师有出过教程,我用的下载器和泡泡老师一样的 还有一种下 ...

重看了一下,我刷的是BHEIL固件    ,就是有点怪怪的,上电后其他五个电机都是滴滴声,这个是音乐声,看样子都得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丰富的模历产生最佳答案,学习了,顶顶。问固件怎么丢失了,换个固件好的电调,会影响另一各电调固件,至电 ...

固件无故就坏了,原因不明  你提示有道理,上电后其他五个电机都是滴滴声,这个是音乐声,看样子都得刷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重看了一下,我刷的是BHEIL固件,就是有点怪怪的,上电后其他五个电机都是滴滴声,这个 ...

BHEIL固件就是这样的 校准油门要打遥杆好几次 这个不能和好赢的固件一起用 反应速度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HEIL固件就是这样的 校准油门要打遥杆好几次 这个不能和好赢的固件一起用 反应速度不一样

想请教一下这固件校准油门的方法,没有以前校准油门的滴滴声,不知所措中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想请教一下这固件校准油门的方法,没有以前校准油门的滴滴声,不知所措中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HEIL固件就是这样的 校准油门要打遥杆好几次 这个不能和好赢的固件一起用 反应速度不一样

都弄好了,油门确实比以前顺滑些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请教一下这固件校准油门的方法,没有以前校准油门的滴滴声,不知所措中!

其实很简单 先油门最高 电调通电 音乐完后油门最低 再等 音乐完后 打高 音乐完后再最低  再慢慢推油电机转动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实很简单 先油门最高 电调通电 音乐完后油门最低 再等 音乐完后 打高 音乐完后再最低  再慢慢推油电机 ...

非常感谢你的热心,看了一遍泡神的视频终于校准好了,再次感谢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