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450四轴问题

楼主(2015-07-05):
不知道为什么   我的450用的APM2.6+6mGPS   gps定点切定高的时候   飞机不受控制  乱跑  。害得我炸丢了GPS      后面我又买了一个GPS   就设置了自稳    玩了一会降落   刚降落   零油门   结果飞机自己飞起来10多米高   自己慢慢降落         求大神指教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A:
再试一次,看看是否还是这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试一次,看看是否还是这样。

再试连飞机都没有了吧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不错啊,一1234678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罗盘干扰

网友:
好像自己进入失控模式了,设了失控返航吗?油门失控值PWM 没有在摇杆最低之下。

网友:
我的小精灵起飞马上侧翻 电机没死  罗盘也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