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泡泡老师教程] 泡泡老师 请教问题

楼主(2015-07-05):
不知道为什么   我的450用的APM2.6+6mGPS   gps定点切定高的时候   飞机不受控制乱跑。害得我炸丢了GPS   后面我又买了一个GPS   就设置了自稳    玩了一会降落   刚降落   零油门   结果飞机自己飞起来10多米高   自己慢慢降落 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新手课堂,APMP2.52 一切定点模式,JJ就乱跑的检查及处理方法
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6373

检查罗盘方位是否正确,检查罗盘是否被干把,检查气压计海绵压了没有,检查气压计在地面解锁后,高度是否自己乱跳。

网友:
把低电量返航关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