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不用刷固件

楼主(2015-07-06):
好盈40A 朗宇2216 2400的电机 控是MC6 电池3S3500老虎电池  油门推到一半 总感觉再推油门电机还是那个转速 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:
油门行程校过没有?不过我觉得正常~高kv电机感觉不明显

楼主:
没有矫正过

网友:
校准油门行程 重新在地面站校准遥控器

网友A:
APM吗?似的话刷小车 再刷3.1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PM吗?似的话刷小车 再刷3.15

不懂

网友:
电调油门4个分别单独重新找准一下。不行的话。看飞控的油门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油门行程如果没有校准,进行油门行程校准,如果校准后问题仍存在,重刷固件,先小车后多轴固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