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看泡泡老师帖子长大的萌新求教下,关于ttl和miniosd的连接

楼主(2015-07-06):
小弟也是看泡泡老师教程起步的。

求教下这两个怎么链接让电脑识别?

网友A:
点连接和保存之后,要按一下OSD上的按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连接和保存之后,要按一下OSD上的按键。

泡泡老师,是不是升级固件的话得需要另外的usbapp下载刷机线?

网友B:
不需要 USBTTL足矣搞定minimosd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需要 USBTTL足矣搞定minimosd了

哦,两条线到底有啥差别,看起来很容易混淆哦,TUTU大神请赐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哦,两条线到底有啥差别,看起来很容易混淆哦,TUTU大神请赐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x是发送 rx是接收       按照泡泡老师的接线就可以啦

俺其实想问usb转ttl和 usbasp两条线有啥区别? 呵呵,还是谢谢TUTU大神

网友B:
usbttl是对uart协议转换成USB来使用的 apm使用的    数传 osd gps 罗盘  都是使用uart协议的
usbasp/isp是针对spi协议设备转换成usb协议使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sbttl是对uart协议转换成USB来使用的 apm使用的    数传 osd gps 罗盘  都是使用uart协议的
usbasp/isp是 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不懂,反正只知道不是同一个东西。

网友:
大师的帖子看了几年了,带我玉兔入门多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点连接和保存之后,要按一下OSD上的按键。

太感谢了.泡泡老师万岁

网友(2015-10-16):
想知道方法,看不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