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安装图传

楼主(2015-07-06):
请问我这图传接线是都正确,为什么没有接收到图像

网友A:
接电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电了吗?

接了,

网友A:
你中间接的是osd?

网友B:
图传和接收的频率对不上
还有就是狗 要设置成TV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传和接收的频率对不上
还有就是狗 要设置成TV模块

图传有5个开关,再接收机是自动搜索的

网友:
线那么乱怎么看

网友:
你开摄像机了吗?  接电了图穿又有电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图传有5个开关,再接收机是自动搜索的

图传的频率开关表问卖家要 另外什么接收是自动搜索频道的啊  最好手动的 把两个的频道都调在一起就可以的 否则就是图传烧了  那个发射  很容易烧的   电压大了烧稳压模块   没有天线或者天线接触不良 会烧功放 这些都是花钱买回的教训

网友:
借用泡泡老师的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中间接的是osd?

没有接osd

网友:
图片很清楚了。你那个是稳压模块吧。发射上两个电源正副级。黑色地线。白色接狗的白色线上,狗要设置好了。开机。发射看说明书按到一个固定频道上。。在再接受屏幕上找啊。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