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550,飞行300后,自动返航

楼主(2015-07-06):
今天试飞550,飞到300米后,飞行器就自己返航了。看了下设置,没有启动围栏功能。请问下,这是接收器接收不到信号后,失控了吗?还是因为其他设置问题?

网友A:
可以看下飞控日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下飞控日志

请教下飞控日志如何查看~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看下飞控日志

我现在刷的是3.21的固件,是不是看不了日志?
是不是需要刷到3.15才能连接终端,看日志。

网友:
你把控关掉,损失油门通道值小于975,就是失控返航了

网友B:
可以先地面测试接收机接舵机多远不抖舵或者完全丢信号,确定遥控距离是否正常,然后检查参数有没有设卫星丢信号返航,默认是返航,可以设置定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地面测试接收机接舵机多远不抖舵或者完全丢信号,确定遥控距离是否正常,然后检查参数有没有设卫星丢 ...

谢谢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地面测试接收机接舵机多远不抖舵或者完全丢信号,确定遥控距离是否正常,然后检查参数有没有设卫星丢 ...

请问下卫星丢失信号返航设置在哪里?我没找到这个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地面测试接收机接舵机多远不抖舵或者完全丢信号,确定遥控距离是否正常,然后检查参数有没有设卫星丢 ...

GPS失效也是降落,没有返航。

网友:
那就很可能是接收机距离或者接收机天线与遥控天线角度不对

网友C:
什么控啊,差一点的300米距离也很正常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GPS失效也是降落,没有返航。

gps无信号的时候 要设置成定高啊   万一飞着飞着gps没信号了 落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 千万要设置定高啊

网友E:
遥控器地面拉锯一定要测试额。要不肯定是飞控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gps无信号的时候 要设置成定高啊   万一飞着飞着gps没信号了 落在哪里你都不知道  千万要设置定高啊

谢谢指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遥控器地面拉锯一定要测试额。要不肯定是飞控的问题。

今天地面测试接收距离就100多米,估计还是接收机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什么控啊,差一点的300米距离也很正常

AT9

网友:
失控返航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说一下你用的什么遥控器

At9的控

网友G:
楼主给我发下你的地面站,邮箱455090630@qq.com  或者网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给我发下你的地面站,邮箱455090630@qq.com  或者网址

现在外面,晚点给你发。

网友:
很可能是接收失去信号触发失控返航了,具体你可以看一下日志 不会看的话可以看看我发的帖子 我帮你分析也可以!如何在Mission Planner中下载与分析日志及参数查询
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4358

网友:
我也是的,。,飞高100多米就返航了,,也是AT9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外面,晚点给你发。

好的

网友:
失控返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