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求助为什么我的飞机右倾?

楼主(2015-07-06):
泡泡老师,为什么我的飞机右倾,地面站上的仪表却是左倾的,飞机左倾,仪表就右倾,加速度计校准很多遍了,方向应该没错,
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A:
我也问过这个问题,你把自己当成飞机,视角问题,飞行视角就是反的

网友(点评):
不对吧,泡泡老师的视频明明就是鸡头对着电脑屏幕,飞机左倾仪表也左倾

网友:
翘起来的是地平线,不是飞机翅膀

网友:
飞机左倾,左边地平线就相对翘起来了

网友:
飞控左边低,小窗口中的地平线左边高正常
拿出自己的手机,打开拍照功能,左右倾斜手机,看画面中的地平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问过这个问题,你把自己当成飞机,视角问题,飞行视角就是反的

盐城啊,你们那里有个试验场吧,今年准备去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