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双接收效果不错

楼主(2015-07-07):
一直羡慕鹰眼的双接收自动搜频,想买又太贵,关键是屏幕分辨率只有800X480,看到有模友说IPS屏可以,前期入了一个IPS屏在航拍中的应用效果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2065  ,色彩还原确实比一般LCD屏好很多,亮度跟鹰眼对比过,鹰眼确实亮一点但感觉曝光过度样的,当时忘了拍照。后面准备改双接收分集接收机,网上两种,一种不带屏幕播码开关,一种带屏显FR632,就相差三四只块,但新的要300块,算算成本IPS(300)+双接收(300)=600了,除了能多支持VGA、HDMI没有DVR功能。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搞,二手鹰眼旗舰版800-900,不带DVR650。网上也有一家IPS屏DIY套装,屏幕亮度可选、单双接收、内置电池、DVR按最高配700。因为先单买了IPS屏,就只能在此基础上加了。好不容易等到一家买二手的包邮220,果断入手,结果到了论坛又有一个卖的才170不包邮  便宜的不多也是便宜啊。言归正传,东西到手了就开始费时费力的改装了,没有热风枪真的很不方便,有些多针脚元件单靠电烙铁不好取下来,浪费我两三个小时才改好。
把不必要的元件去掉,屏幕取下加延长线
屏幕、设置和电源按键也移出来
大功告成
试机
现在各种角度飞

网友A:
确实不错,ips比普通的120的屏还原度高些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实不错,ips比普通的120的屏还原度高些吗?

IPS最低好像400流明,关键是对比度比LCD好颜色还原好些

网友A:
图传哪里收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传哪里收的?

闲鱼上收的,51上有170的就前两天需要的话可以找找

网友B:
技术帖顶 自个儿不爱折腾也没那技术 只能买成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技术帖顶 自个儿不爱折腾也没那技术 只能买成品

谢谢顶贴

网友:
我用了IPS屏,只买了单接收模块………………,想买双接收的没想到咋找,所以没找到

网友C:
发热这么严重  ?还有风扇?

网友D:
技术贴好,顶。IPS+双接收,是将双接收装入IPS内并将双收天线引出加上一个棒和一个板,去掉了双收的什么零件,屏幕设置和电源按键移出,又如何将双收接入IPS,如有接线图和照片哪太好了,绝对更加完美。学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技术贴好,顶。IPS+双接收,是将双接收装入IPS内并将双收天线引出加上一个棒和一个板,去掉了双收的什么零 ...

接收板子上小屏幕针脚印有标示符屏幕板子上也有,记不住取下来前拍个照,然后做好延长线一一对应就行了,关键是没有热风枪的话去的时候小心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发热这么严重  ?还有风扇?

双接收屏幕主板用久了烫,加风扇好的多

网友:
谢谢解答。学习很多。

网友E:
有没有办法把dvr搞进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有没有办法把dvr搞进去

可以买MINI DVR才80

网友:
这双接收哪里卖,链接给我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买MINI DVR才80

mini dvr 好像录制的分辨率都不高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