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穿越机电机的问题。。

楼主(2015-07-07):
为啥子 穿越机电机  没有用XXD的。。。不耐炸,还是动力不行,,,,想组个穿越机,,求配置

网友:
没有固定品牌制造的电机基本上就是xxd,所以就没有人专门去制造其他型号的电机

网友(2016-10-28):
没用过XXD的穿越,用过普通的,凑合玩玩用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xxd~~穿越还是不要用xxd了吧 毕竟穿越有时候油门拉的大  烧了就蛋疼了~emx t-moto 致盈之类的 都挺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