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越650,KV320电机,1552桨,最大起飞重量多少,多重是最合适的!

楼主(2015-07-07):
早上试飞,全部设备都加上,3KG,用的两块4S2600毫安电池并联,起飞怎么接近满油门呢?感觉电机特别没劲!
飞越650,4114KV320电机,1552桨,加上云台,相机,一套,不带电池,2.2KG。重吗?我这配置最佳起飞重量是多少,求助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kv值的电机要用6s电池

换过6S很顺利飞起来了!

网友A:
这个kv值的电机要用6s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kv值的电机要用6s电池

请问起飞重量多少合适了?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kg以内

谢谢

网友:
你电池用的不对。换6s试试

网友:
6S    5000...在2.5公斤里是好的。。。要6S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压低kv大桨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常情况下6S电,上15桨,你就按每个电机800克计算就行,这样起飞重量最好控制在3.2以内,另外你用2600的4S ...

谢了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换过6S很顺利飞起来了!

航模对部件的性能参数要熟悉,不然就容易出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航模对部件的性能参数要熟悉,不然就容易出问题。

这次长记性了,损失2对折叠碳纤桨

网友:
2216电机,550机架,1047桨,4S4400ma电池,挂两轴云台,山狗重2310G,油门中点左右滞空10分钟,供比对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