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推荐个适合新手耐炸的机型

楼主(2015-07-08):
飞了阵四轴觉的不过瘾,没有固定翼的速度。请大神推荐个适合新手耐炸的机型。先谢谢了。

网友A:
耐炸的话 这。。如果没有固定翼经验的话可以先飞kt机 个人认为不错 便宜 技术练好了可以换配置 暴力爽飞 推力比过1.5不是个事 (我的纸飞机过1.5) 超级暴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耐炸的话 这。。如果没有固定翼经验的话可以先飞kt机 个人认为不错 便宜 技术练好了可以换配置 暴力爽飞 推 ...

感谢回复

网友B:
买个泡沫的J-3 CUBE或者赛斯纳,机身轻,泡沫的耐炸,炸了修起来也方便,比起KT版的,还可以玩玩涂装。

下挂式的机身,稳定,对动力要求也不高,80厘米左右翼展就可以飞得很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个泡沫的J-3 CUBE或者赛斯纳,机身轻,泡沫的耐炸,炸了修起来也方便,比起KT版的,还可以玩玩涂装。

感谢老晋回复

网友:
要速度上涵道 f-22多爽

网友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1z10.5-c.w4002-8649114833.29.tjYjQv&id=42938041577强烈推荐好小子!

网友:
个人推荐好小子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神的回复!

网友:
epo冲浪者 容错率低

网友:
kt板机,耐操好修好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