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BIUS 808改GOPRO外壳 变身MOPRO

楼主(2015-07-09):
排线需要改 自己购买26pin 0.1mm的排线

网友:
我去,有打印机就是爽

网友:
强大  什么都可以自己改! 尺寸不错

网友A:
厉害 ,重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

网友B:
手工了得,再赞一个

楼主:
上个重量图 比狗轻 我为了 通用狗云台 设置了100%的填充 要轻的话 可以自己改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厉害 ,重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

比原先肯定是增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工了得,再赞一个

谢谢

网友:
233333333333簡直可愛死了

网友:
3D打印技术确实方便 不错~

网友C(2015-09-16):
需要买排线比较不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需要买排线比较不爽。

这个没办法 毕竟摄像头方向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