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在Mission Planner中下载与分析日志及参数查询

楼主(2015-07-09):
有两种方法可以记录你飞行时的数据。尽管两种记录方法十分类似,但也有些区别:

  • 闪存日志(本页的主题)飞行完成后,可以从APM或PX4的板载闪存上下载。飞机和地面车辆,只要一开机就会自动创建闪存日志。 四轴上则是解锁后才创建闪存日志。
  • 数传日志(也称为“tlogs”)用3DR或XBee数传模块连接APM到电脑上,会被Mission Planner(或其他地面站)记录下来。
  • 设置你想要记录的数据
    LOG_BITMASK参数控制闪存内记录什么类型的数据。如果你想指定某个消息类型附加到默认的方法上,在Mission Planner标准参数列表页面,可以在Log Bitmask的下拉列表设置。
•

    • 用Mission Planner下载日志
      • 打开Mission Planner的终端界面。
      • 单击“连接APM”或“连接PX”。
      • 当出现提示时,单击“日志下载”
      • 当“日志”屏出现,在多选框先选择,然后下载(一般选择数字最大)
      • 选择你的模型类型(APM:Copter, APM:Plane, APM:Rover)。这一步,保证了下载的参数比率正确。
      • 单击“下载这些日志”
•
•
    • 出现的文件夹会显示日志文件,位置在软件安装目录,logs文件夹或在手动配置的文件夹。在软件的配置/调试 > log path可以设置。文件的格式:YYYY-MM-DD HH-MM##.log,其中日期是当前日期,##是日志编号。
      .kmz文件和log文件是一起的,用Google打开kmz文件后,可以看到飞行路径3D效果图。同时也生成了 .gpx文件 ,不过很少用。
      清除日志:

      • 按下“清除日志”按钮,会清除所有的日志。
      • 这个功能很有用,可以把前些天没用的日志删除,保留有用的日志。
      • 闪存写满了,会覆盖最旧的日志。
    • 查看内容
      打开闪存文件分析,按照以下步骤:

      • 打开Mission Planner的终端界面。
•
      • 详细信息(针对APM:Copter)
        ATT(姿态信息):
        Roll-In:你想要的roll角度,单位:厘米-度(roll往左为负,右是正)
        Roll:模型实际的roll,单位:厘米-角度(roll往左为负,右是正)
        Pitch-In:你想要的pitch角度,单位:厘米-角度(pitch往前为负,后是正)
        Roll:模型实际roll,单位:厘米-角度(roll往左为负,右是正)
        Yaw-In:你想要的偏航率,范围 – 4500 ~ + 4500(不是“度/秒”,顺时针方向为正)
        Yaw:模型实际航向,单位“厘米-度”,且 0 = 北。
        NavYaw:想要的航向,单位:厘米-度
        ATUN(自动调试概览):
        Axis(轴):0 = Roll,1 = Pitch
        调试步骤:0 = 恢复值(测试前或测试后),1 = 测试(如:用晃动测试响应),2 = 更新数据(晃动完成,增益调整完成)
        RateMin:测试期间最小记录速率
        RateMax:测试期间最大记录速率
        RPGain:测试得到的P比率增益值
        RDGain:测试得到的D比率增益值
        SPGain:测试得到的自稳P增益值
        ATDE (自动调试详细步骤):
        角度(Angle):飞行器经测试轴的角度,单位厘米-度。
        比率(Rate):飞行器经测试轴,旋转的比率,单位厘米-度。
        CAM(相机快门按下时的时间和所处位置):
        GPSTime:按下快门后,GPS记录当时的时间(以毫秒为单位)
        Lat:加速度计 + GPS纬度估计值
        Lat:加速度计 + GPS经度估计值
        Alt:加速度计 + 气压计测得离地面高度估计值(单位:cm)
        Roll:模型roll角度(单位:厘米-度)
        Pitch:模型pitch角度(单位:厘米-度)
        Yaw:模型的航向(单位:厘米-度)
        CMD:(从地面站接收命令或作为任务的一部分执行)。
        CTot:命令总数
        CNUM:任务的命令编号(0代表不没飞,1代表第一个任务)
        Cld: MavLink 消息ID
        Copt:选项参数(用于许多不同的目的)
        Prm1:命令参数(用于许多不同的目的)
        Alt:某命令执行时的高度,单位为米
        Lat:某命令执行时的纬度
        Lng:某命令执行时的经度
        罗盘(COMPASS):(罗盘原始数据和compassmot补偿值):
        MagX,MagY。MagZ:x、y和z轴,原始磁场值。
        OfsX,OfsY,OfsZ:原始磁场偏移量(只有参数COMPASS_LEARN = 1时才有用)
        MOfsX,MOfsY,MOfsZ:油门或电流的compassmot补偿
        CURRENT(电流):(以10HZ频率记录电流和主板电压信息):
        Thr:油门输入范围从 0 ~ 1000
        ThrInt:综合油门(即,此次飞行全部油门输出之和)
        电压(Volt):电池电压; 记录格式:实际电压*100
        Curr:电池电流输出,记录格式:安培*100
        VCC:主板电压
        CurrTot:电池总放电电流
        CUTN(油门和高度信息):
        ThrIn:飞手的油门大小,表示为从0到1000的数值
        SonAlt(声纳高度):声纳测得离地面的高度
        BarAlt:气压计测得离地面的高度
        WPAlt:定高、悬停、返航或自动飞行模式的目标高度
        NavThr:未使用
        AngBst:飞行器倾斜飞行时会增加的油门大小,范围0 ~ 1000(自动给所有电机同时加油门,以补偿自动驾驶仪在倾斜飞行时减少的高度)
        CRate:加速计 + 气压计估计的上升速率,单位cm/s
        throut:最终油门输出大小,传送到电机(从0 ~ 1000)。在自稳模式下,通常相当于ThrIn + AngBst。
        DCRate – 飞手想要的上升速率,单位:cm/s
        D32,DU32(数据类型:有符号32位整数或无符号32位整数):
        id:变量标识号。仅有两个可能的值
        7 = 内部状态的位掩码。个别位含义在 ArduCopter.pde文件结构体ap中
        9 = 简单模式的初始航向,单位:厘米-度
        ERR(错误信息):
        下面列出:子系统及错误代码
        1:Main(从未使用)
        2:无线电(Radio)
        ECode 1:“Late Frame”意思是APM的板载ppm编码器,至少2秒钟了没有更新数据。
        ECode 0:意思是ppm编码器恢复数据更新,错误已解决。
        3:Compass(罗盘)
        ECode 1:罗盘初始化失败(很可能是硬件问题)
        ECode 2:从罗盘读取数据失败(可能是硬件问题)
        ECode:上述错误已解决
        4:Optical flow(光流)
        ECode 1:初始化失败(很可能是硬件问题)
        5:油门安全故障
        ECode 1:油门下降到参数FS_THR_VALUE以下,可能RX/TX失去连接
        ECode 0:上述问题解决,意思是RX/TX恢复连接
        6:电池安全故障
        ECode 1:电池电压低于参数LOW_VOLT,或电池过度放电能力超过参数BATT_CAPACITY
        7:GPS安全故障
        ECode 1:GPS断开锁定至少5秒钟
        ECode 0:GPS恢复锁定
        8:GCS(地面站)安全故障
        ECode 1:地面站的操纵杆,至少5秒钟未变化。
        ECode 0:恢复地面站的更新
        9:围栏
        ECode 1:超过限定围栏高度
        ECode 2:超过限定围栏范围
        ECode 3:超过限定海拔高度和围栏范围
        ECode 1:模型回到限定范围内
        10:飞行模式
        ECode 0 – 10:模型不能进入想要的飞行模式
        (0 = 自稳,1 = 特技,2 = 定高,3 = 自动,4 = 导航,5 = 悬停,6 = 返航,7 = 盘旋,8 = 定位,9 = 着陆,10 = 光流—悬停)
        11:GPS
        ECode 2:GPS故障
        ECode 0:GPS已故障清除
        12:撞击检查
        ECode 1:检测到撞击
        EV:(事件的编号)。可能事件的完整列表可以在 defines.h 找到,最常见的是:
        10 = 解锁(Armed)。
        11 = Disarmed(上锁)。
        15 = 自动解除锁定(飞行员已经拉高油门大于0了、自动驾驶仪不用再控制油门)
        16 = 起飞(TakeOff)
        18 = 降落完成(Land Complete)
        25 = 设定“家”(家的位置坐标已经获取)
        GPS:
        状态–0 = 没搜到GPS; 1 = 有GPS,但没定位; 2 = 2D 定位,3 = 3D定位
        GPSTime:按下快门后,GPS记录当时的时间(以毫秒为单位)
        NSats:目前正在使用卫星的数量
        HDop:GPS测量精度(1.5代表好,大于2代表不太好)
        Lat:由GPS得到的横向高度
        Lng:由GPS得到的纵向高度
        RelAlt:加速计 + 气压高度,单位为米
        Alt:由GPS得到的高度(不是由飞控)
        SPD:水平的地面速度(单位:米/秒)
        GCrs:地面方向,以度为单位(0 = 北)
        IMU (加速度计和气压信息):
        GyrX,GyrY,GyrZ:陀螺仪原始旋转率(单位:度/秒)
        AccX,AccY,AccZ:加速度计原始值(单位:m/s/s)
        INAV(惯性导航位置和估计速度):
        BAlt:气压高度(单位:cm)
        IAlt:惯性导航高度估计值(单位:cm)
        IClb:惯性导航上升速率估计值(单位cm/s)
        ACorrX。ACorrY,ACorrZ: x,y 和 z轴 加速度计矫正(单位:cm/s/s)
        GLat,GLon:“家”的GPS纬度和经度
        ILat, ILng:“家”的惯性导航经度和纬度
        模式(飞行模式):
        模式:飞行模式显示为一个字符串(即:自稳、悬停等)
        ThrCrs:巡航油门大小(0–1000),自动驾驶仪自动判断选择最佳大小的油门,用于保持飞行器悬停稳定。
        电机(PWM输出到各个电机):
        Mot1,Mot2等:从飞控发送pwm命令到电调/电机
        NTUN(导航信息):
        WPDst:离下一个航点(或悬停目标)的距离(单位:cm)。只有在悬停,返航,自动模式才更新。
        WPBrg:bearing to the next waypoint in degrees
        PErX:纬度方向,飞行器和下一航点之间的距离。
        PErY:经度方向,飞行器和下一航点之间距离。
        DVelX:纬度方向,所需速度(单位为cm/s)
        DVelY:经度方向,所需速度(单位为cm/s)
        VelX:纬度方向,实际加速 + GPS估计速度
        VelY:经度方向,实际加速 + GPS估计速度
        DAcX:纬度方向,所需加速度(单位为cm/s/s)
        DAcY:经度方向,所需加速度(单位为cm/s/s)
        DRol:想要的roll角度(单位:百分之一度)
        DPit:想要的pitch角度(单位:百分之一度)

      狼哥给加个精吧

网友A:
硬货,多谢分享,老晋正在玩PIX,看来也要学学日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货,多谢分享,老晋正在玩PIX,看来也要学学日志了

楼主:
希望能帮到大家

网友B:
刚好学习看日志呢,感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顶,再好好学习

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顶顶顶

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好学习看日志呢,感谢了

好呢

网友(2016-03-21):
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

网友:
留下痕迹以后用

网友(2021-11-15):
插眼,随时来看看,楼主牛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