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拍不敢飞行gps悬停拍摄

楼主(2015-07-09):
新手自组装四轴练手才五次,第一次拍不敢飞行gps悬停拍摄,http://www.tudou.com/v/37udG_uD_xI/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/v.swf

网友:
拍得还不错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A:
拍得很好啊,配乐也不错,咋配置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拍得很好啊,配乐也不错,咋配置的?

从来未接触过航模自己组装20元材料机架,装好调试才飞五次,所以用gps悬停拍,对电路.摄像和编辑我比较熟悉,用编辑软件配的

楼主:
谢谢,未敢飞行拍摄,熟练后飞行拍好看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从来未接触过航模自己组装20元材料机架,装好调试才飞五次,所以用gps悬停拍,对电路.摄像和编辑我比较熟 ...

机架就是那个铝管做的吗? 云台和相机用的什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机架就是那个铝管做的吗? 云台和相机用的什么?

机架就是上面传上的那个铝空心扁管做的.云台2d华科尔.相机Gorpo4

网友A:
看来这个云台很不错啊

网友:
Gps那才叫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来这个云台很不错啊

谢谢,新手请各位指教

楼主:
谢谢,本人新手请各位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