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泡泡老师教程] 遥控器选择

楼主(2015-07-09):
请问 泡泡老师,我最近想入一套APM'在能实现所有的模式下,最低配置的控需含有什么啊,比如二段开关、三段开关之类的。

富斯i6    可行么?

网友A:
I6不行,最低配也要天地飞7,但是这个价格能买FS9了,可是FS又不能设置失控保护,别的还有AT9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6不行,最低配也要天地飞7,但是这个价格能买FS9了,可是FS又不能设置失控保护,别的还有AT9.

那只需实现那6种模式,像自稳,悬停,gps返航的,I6可行不?

网友:
最低乐迪at9 最高瑞思凯x9d  两者皆是性价比极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只需实现那6种模式,像自稳,悬停,gps返航的,I6可行不?

有三档开关当然可以,但是通道太少,又混控不了6个档位,你会后悔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只需实现那6种模式,像自稳,悬停,gps返航的,I6可行不?

i6可以用第五通道(2个开关)和第六通道(3个开关),混控成6个开关,可以实现6个模式,我用的i6,性价比高,适合入门,便宜,有可以显示回传的接收,比如电池电压,这个他唯一的亮点~

网友:
刚入魔我纠结买什么控,后来听人说控好比初恋女友,还是买个差不多的吧,可以用好几年,飞机飞丢了毕竟还可以提控回家不是遥控器选择 遥控器,富斯,APM 作者:sagamrk@126.com 4894 ,功能将来不够用再换控也是浪费遥控器选择 遥控器,富斯,APM 作者:sagamrk@126.com 9177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i6可以用第五通道(2个开关)和第六通道(3个开关),混控成6个开关,可以实现6个模式,我用的i6,性价比 ...

麻烦你上个帖子,如何设置6个档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麻烦你上个帖子,如何设置6个档位。

今天回去整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三档开关当然可以,但是通道太少,又混控不了6个档位,你会后悔的。

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ttp://zm8.sm-img5.com/?src=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_dsign=af5cf6be&mod=viewthread&tid=1 ...

你发的那个地址打不开,这个才对。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7755

网友:
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4514&extra=
今天终于有点时间整这个,事情比较乱。

网友(2015-10-22):
我是入手的天地飞9 1024双摇杆自动回中版来玩四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