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泡泡老师,请教波特率是不是只能改GPS上的?

楼主(2015-07-10):
另外怎么查看我的APM是需要什么波特率的呢?能不能改APM上面的波特率?

网友A:
APM自动判断你的GPS是多少波特率的, 用不着改。要改只能改GPS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PM自动判断你的GPS是多少波特率的, 用不着改。要改只能改GPS的。

在没工具的情况下,怎么才知道GPS的波特率?可以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在没工具的情况下,怎么才知道GPS的波特率?可以吗?

不可以,

网友:
要改GPS上的波特率要有专门的工具或厂家提供的软件。你可以查查你用 的GPS的厂家,然后查找一下是否有专门的软件?

楼主:
只能买TTL来检查了

网友(2018-07-11):
引用 楼主:
只能买TTL来检查了

ttl连接电脑,不还是需要软件吗?解决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