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行模式设定全部为空

楼主(2015-07-10):
新手求助,为什么我的飞行模式设定全部为空。我已经校准了遥控,加速器,罗盘,到飞行模式时为空?

网友:
飞控正常连接地面站最上面会显示飞控固件版本,你这个地面站版本比现有的低,先换个高的再试试看http://firmware.diydrones.com/Tools/MissionPlanner/,不行就重刷固件

网友:
要么换地面站软件,要么换固件

网友:
地面站版本问题,换个版本

楼主:
我重新装了最新版本的还是这样子

网友:
不要耍新版本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