搞不懂这个图传

楼主(2015-07-10):
另加个5.8G200mw图传发射端想配手上同样是5.8G的接收端,死活不能对频,SOS!   mayday~~mayday!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楼主的拨码不对  发射是热的应该正常工作  你再看一下  按接收机相对的接受频率来  你看一下图片

接受   发射

网友A:
包装上有每个通道的定义,也可以先给发射通电,再用接收机一个个頻道试,只有8个,很好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包装上有每个通道的定义,也可以先给发射通电,再用接收机一个个頻道试,只有8个,很好弄

按照包装上的图示把拨码开关拨了个遍,弄了一下午,就是无信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按照包装上的图示把拨码开关拨了个遍,弄了一下午,就是无信号

供电接的对?灯亮,摸发射机热不,应该很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供电接的对?灯亮,摸发射机热不,应该很热

灯亮,很热

网友A:
热就对,接收机那个视频输出插囗很容易接触不良,插上再转两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热就对,接收机那个视频输出插囗很容易接触不良,插上再转两下

搞不懂,都怀疑图传是坏的,谢谢你了

网友:
对不上频图传发射器会不会发烫?

网友B:
发射机通电就发射 热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发射机通电就发射 热的

确实

网友B:
没有对频了或者2者不在一个频段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对频了或者2者不在一个频段里。

暂时好像也只能这样解释,但每个频道我都按说明拨的拨码开关,所以现在不确定是硬件还是我的问题

网友:
805是8频道的接收机。5823是32频道的。4组8个频道都试过了?

网友B:
5832的质量是不太好。特别是DC-DC余量过小。手头碰到过3个坏了。2个DC-DC坏。一个发射无功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832的质量是不太好。特别是DC-DC余量过小。手头碰到过3个坏了。2个DC-DC坏。一个发射无功!

我也怀疑是硬件问题,我另一个发射端对频和工作就都很正常,谢谢关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热就对,接收机那个视频输出插囗很容易接触不良,插上再转两下

谢谢回复,拔插过多次,应该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频谱可能不一样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ts531和583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对频了或者2者不在一个频段里。

是没对好频,但这图传质量真的好渣,回传的图像看不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