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解450起飞飘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10):
请问泡泡老师机子起飞后老是上下左右前后的飘,请问该调哪里,问题出在哪里,

网友A:
和我入门的时候很像,把飞控用双面胶粘上,不要直接连接鸡架,振动传递不干扰飞控就没事了,默认参数,爽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我入门的时候很像,把飞控用双面胶粘上,不要直接连接鸡架,振动传递不干扰飞控就没事了,默认参数,爽飞 ...

有道理,值得采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道理,值得采纳

今天把mwc送给一个准备入门的小友,陪伴了我1年了,我调的觉得还不错,有一个拿椅子绑着调整的教程灰常好,一定要看看,很实用,无头模式很有意思,定高基本没有~气压计精度不够,程序里面有一个低通滤波的,20hz40h的那个,如果加双面胶席梦思还不行,调这个试试

网友:
楼上说的视频应该是这个 分享给楼主 希望有帮助

网友:
请描述飞控具体型号和详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