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帮忙

楼主(2015-07-10):
GPS和手机在一起能影响GPS不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92065

92066

92067

92068

网友:
wifi开启的话,可能会干扰2.4g的,其他应该没有影响

网友:
看错了~是gps啊,不会,1.2g的亲测,会影响

楼主:
手机就是把录像打开    别的都不开    或者调成飞行模式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A:
手机不会影响飞控GPS的,飞控GPS和手机GPS只是作为一个接收卫星定位信息的接收端,手机的发射频段和遥控也不在一个频率段,只有WiFi可能会影响遥控信号但也影响不了飞控GPS

网友(点评):
哦 不影响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机不会影响飞控GPS的,飞控GPS和手机GPS只是作为一个接收卫星定位信息的接收端,手机的发射频段和遥控也 ...

只要别把GPS挡住就好,同时避免在高楼树林强电磁环境飞

网友:
手机设置飞行模式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不会影响。但要注意金属物不要太近,挂上手机后注意调整重心

网友(2015-09-12):
手机在信号不好时会增大发射信号会产生干扰,飞行时请调飞行模式

网友(2015-10-13):
我也要请教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