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毛电机拉力比标称差很远

楼主(2015-07-11):
我用电子秤勾住飞机尾巴,倒吊起来,用dys2212电机1800kv,重430g,开最大油门,850g
减去飞机的重量,拉力是420克, 换朗宇2814电机1000kv,飞机重560克,开最大油门1156克 2814拉力是600克。
2212用的8040仿apc,
2814是用1050乾丰的仿apc,
电调螃蟹王国30A,电池三圈霸道1500mah, 40c,3s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目前国内厂家电机的效率表没一个准确的,况且你这种测定方法影响因素多,误差大

网友:
和浆的效率有关,还有其他因素,这种指标就定性看看吧,别定量看。和工信部发布的汽车工况油耗一样。

网友:
虚标严重是电机行业的普遍现象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实验室测试数据和实际使用上会有一定差距的 标称数据和实际相比 都会有偏高  目前力效比较准确的TM jfrc LD  这些都还是可以的

楼主:
我叼,潜规则啊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换了个遥控+接收机,再测试,发现dys2212电机带8060浆能达到600g拉力。不过电机很烫。看来是原来的遥控和接收机不好,原来的是螃蟹王国牌的,不好。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