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了下线路板每次解锁起飞就翻个

楼主(2015-07-11):
为什么我的大八轴撞了一次,换了下线路板每次解锁起飞就翻个,
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请教泡泡老师!

我的大八轴十六旋翼,怎么一准备起飞就翻,大修之前好好的,大修完就不行了
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检查几点1. 检查各通道的接线有没有插错  2. 检查电机 的转向是否正确,  3. 桨有没有装反   一般也就这几点会造成翻

网友(点评):
谢谢,我在检查下

网友:
没调试好吧

网友:
通道插错了没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你这样描述没人能知道

网友:
估计是不是电调接错电机了吧

网友:
八轴十六旋翼
好大的JJ,是不是和我测试1200轴距时一样,第一次通道接错了?

网友:
好大啊。。检查下通道和接线。还有一些小飞控最好不要用这么大轴距,否则可能影响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