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f450机gps定位不准

楼主(2015-07-12):
大家好,我用的是naza lite飞控,和非凡gps,gps装在飞控的左下机臂上,x是3y是3z是12,不知道数的正负是对的不?还有如果重新填数,需要重新校正gps,转动飞机吗?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需要重新填数。转飞机校准罗盘应该是一个习惯性的起飞前检查动作

网友:
找一个空旷的地方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