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地飞6二代相关疑问

楼主(2015-07-12):
各位前辈们,我飞四轴的,用的是天地飞6二代遥控,调试的时候,看说明书有很多有疑问的地方,想向你们求助。

第一:我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,然后是不是按说明书,把固定翼模式下的所有功能都调试成合适值呢??还是对于我的四轴而言,有些固定翼模式下的有些功能,是没必要调的,如果有不用调的功能,希望各位前辈们给我指出来,非常感谢你们。

第二:该遥控器上有有2个三段开关和3个两段开关,我试飞的时候,应该具体怎么用这些开关,怎样设置??虽然有些开关功能我知道,但是我怕自己理解有误,特别是开关4,不理解。毕竟是新手,已经经历过惨痛教训啦。

第三:我设置D/R【大小动作】和EXPO【指数】时,当设置D/R的1/2/4通道时,譬如,在显示通道CH1右下角会显示一个箭头,设置EXPO时也一样,我想知道那箭头是什么意思???我的理解是,比如设置D/R是,1/2/4通道箭头向上时,设置一个值,箭头向下时在设置一个值,共设置两组值,然后使用的时候用开关2切换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,前辈们??? 如果是的话,试飞的时候,我把开关2打上去的话,是不是就相当于同时使用D/R和EXPO中的一组值呢??

第三:我飞四轴,需要设置油门熄火功能吗??
第四:我设置 常规油门曲线之后,为甚么常规螺距曲线设置不了??还是不用设置??

非常感谢各位前辈们能帮我解除疑惑,试飞的时候少点危险,谢谢你们。。

网友:
第一 没时间一一列出来 你自己搞定

网友:
第二 那个不用怎么设置 就是油门锁大概要设置一下 其他看心情

网友:
第三 这个我也没弄懂

网友:
第三 很需要

网友:
第四 那个是直机的功能把

楼主:
我飞四旋翼要设置吗??要是需要的话,那油门位置(POS)和比率(RATE)怎么设置合适呢

网友A:
模式切换需要个三段开关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式切换需要个三段开关

多谢,可以说的稍微详细一点吗...。。。但天6二代,只有两个三段开关,一个是油门锁定和熄火的那个,一个是大小动作的那个。。。模式切换的三段开关要怎么弄???多谢

网友:
三段开关弄不了

网友:
第一:我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,然后是不是按说明书,把固定翼模式下的所有功能都调试成合适值呢??还是对于我的四轴而言,有些固定翼模式下的有些功能,是没必要调的,如果有不用调的功能,希望各位前辈们给我指出来,非常感谢你们。

答:建议你使用天9至少是天7,因为有gps,我用的天六二代,在gps上我只能用二波段选择姿态和gps,其他的都无视了,但是天六二代也能飞gps。只是不那么方便,备用通道也不多了。

第二:该遥控器上有有2个三段开关和3个两段开关,我试飞的时候,应该具体怎么用这些开关,怎样设置??虽然有些开关功能我知道,但是我怕自己理解有误,特别是开关4,不理解。毕竟是新手,已经经历过惨痛教训啦。
答:天六二代不可以随意设置遥控开关,也就是说,上面五通就是五通,六通 就是六通,你软件改变不了,天九可以,而且现在都白菜价了。但是天六二代也能用,只是固定住了。

第三:我设置D/R【大小动作】和EXPO【指数】时,当设置D/R的1/2/4通道时,譬如,在显示通道CH1右下角会显示一个箭头,设置EXPO时也一样,我想知道那箭头是什么意思???我的理解是,比如设置D/R是,1/2/4通道箭头向上时,设置一个值,箭头向下时在设置一个值,共设置两组值,然后使用的时候用开关2切换,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,前辈们??? 如果是的话,试飞的时候,我把开关2打上去的话,是不是就相当于同时使用D/R和EXPO中的一组值呢??

第三:我飞四轴,需要设置油门熄火功能吗??
看个人喜好,我是不需要,因为天六二代了,遥控拓展空间也小了,便宜还,也就视距内飞飞,失控了也炸在眼前。但是也有人设置过。个人喜好。
第四:我设置 常规油门曲线之后,为甚么常规螺距曲线设置不了??还是不用设置??

常规曲线两个。
特技螺距曲线的设置开关K4你要打到2的位置,K4开关的是IDEL固定开关。

这回行了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