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泡泡老师教程] 新手课堂,乐迪AT10遥控器基础使用方法

楼主(2015-07-12):
第一课:遥控器相关内容

第二课:接收机相关内容

网友(2015-11-17):
O(∩_∩)O谢谢老师了

网友A(2016-01-23):
泡泡老师,问一下at10左右两边的电位器可以控制云台吗,不喜欢用旋钮开关

网友(2016-12-01):
我也来支持泡泡老师

网友(2017-02-19):
學習了!!學習了!!學習了!!學習了!!學習了!!學習了!!學習了!!學習了!!學習了!!學習了!!

网友B(2017-09-15):
泡泡老师,能教我怎么把AT10二代改成车模遥控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泡泡老师,能教我怎么把AT10二代改成车模遥控吗

at10II没有车固件的,但是也能玩车。1通道舵机,2通道油门,用pwm模式。一样可以设置油门曲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泡泡老师,问一下at10左右两边的电位器可以控制云台吗,不喜欢用旋钮开关

在辅助通道都可以定义任意开关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