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请教四轴(pixhawk飞控)油门推过50%就侧翻,哪没有调对?

楼主(2015-07-12):
刚装好的四轴飞机(蝗虫机架、pixhawk飞控),摇控器调到自稳模式起飞,其他控制钮没有动,单推油门过50%还没有离地就由右向左侧翻,摇控器微调也调过了不起作用,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调对,请坛中各路英雄指教?

网友:
确定电机转向对吗 确定电调顺序对吗 确定桨没装反吗

网友:
水平校准了吗?

网友:
校准电调吧,肯定行

网友:
对,电调油问行程重设一遍试下,上个图,大家帮你看

网友:
微调全部归零,遥控固定翼模式,检查电机转向和桨叶方向,重新校准加速度

网友:
请教四轴(pixhawk飞控)油门推过50%就侧翻,哪没有调对? 飞控,四轴,机架,naza飞控,飞控怎么用 作者:茶茶学航拍 99 侧翻
首先检查电机转向即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,
其次检查电调链接顺序是否正确
排除以上问题校准电调
希望你的问题能解决
请选我为最佳答案谢谢

具体顺序见上图四轴

网友:
楼上很详细了,还不能解决在地面站里检查四轴机架模式对不对,X型电机顺序和+不一样的,有时候也许调参误操作导致机架模式变了,我就遇到过X变成+,怎么校准检查电机桨也没错就是解锁起飞就侧翻,后来发现机架模式不对

网友:
起飞 就侧翻估计是电机方向问题,或者是机架固件错误。

网友:
模友都很热心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虽然不知道  也来凑个数

楼主:
感谢各位的帮助,我正在按大家教授的方法去检查。目前还没有查到原因,等找到后回复大家,再次感谢!!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的帮助,我正在按大家教授的方法去检查。目前还没有查到原因,等找到后回复大家,再次感谢!!!

找到原因请来分享一下

网友:
重刷固件 我的一开始也是这样 而且右旋 重刷固件一切ok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各位的帮助,我正在按大家教授的方法去检查。目前还没有查到原因,等找到后回复大家,再次感谢!!!

给每个电机单独上桨。握住电机,解锁后测试每一个电机的最大推力。我有一次炸鸡后烧毁了一个电调,转速降低了30%,也是一推油门就侧翻

网友(2015-08-17):
大哥找到原因了吗?我跟你一样现象啊,  检查了电机转向,电调插口都没问题,固件也刷了,罗盘 加速度计遥控也都校准了,最后校准完油门, 解锁起飞直接就往左侧翻了。刚做好的机器飞不起来,烦啊请教四轴(pixhawk飞控)油门推过50%就侧翻,哪没有调对? 飞控,四轴,机架,naza飞控,飞控怎么用 作者:aiaiqqwo 5382 请教四轴(pixhawk飞控)油门推过50%就侧翻,哪没有调对? 飞控,四轴,机架,naza飞控,飞控怎么用 作者:aiaiqqwo 6407 请教四轴(pixhawk飞控)油门推过50%就侧翻,哪没有调对? 飞控,四轴,机架,naza飞控,飞控怎么用 作者:aiaiqqwo 1310

网友(2015-10-13)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,我是桨装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