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人用过Steadidrones这个手机地面站吗?离线地图怎么设呀

楼主(2015-07-12):
我是APM飞控板,用人用过Steadidrones这个手机地面站吗?离线地图怎么设呀,小米PAD很奇怪,Droidplanner和Andropilot都不能用,设置都一样死活连不上3DR数传,用了Steadidrones就可以了,但离线地图不知该怎么用

网友:
试试下翻墙,然后连接,估计就有地图了,前面那2个软件用手机打开后,一样得翻墙才有地图

网友:
可以用playuav他们出的软件,国内地图就有了

楼主:
我是说离线地图,在线地图没问题的

网友A:
优酷视频里有教程 泡泡还是华硕的记不清了 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优酷视频里有教程 泡泡还是华硕的记不清了 、

帮助找找发上来,给你最佳答案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帮助找找发上来,给你最佳答案哈哈
希望有用 。
  第一个

第二个

网友:
用社区版的地面站,社区版去掉了对Google Play Service 的依赖。 由于Google Play Service 并不是在所有Android 设备上存在,使得原版程序的兼容性很不好, 即使手动安装 Google Play Service 也不行。需要的话邮箱发过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帮助找找发上来,给你最佳答案哈哈

找来了,能发答案不了,狼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来了,能发答案不了,狼哥

可以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