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yTwinDream双子星装机和详细评测

楼主(2015-07-12):
周末去了森林公园,回来收到双子星,先来发帖看看包装,纸箱结实够用,外表看起来不错,先上包装,慢慢拆慢慢上贴。
特意选了我家厨房,地砖尺寸30*30大家看清尺寸,外包装贴易碎标签很温馨。

网友(2017-02-13):
请问楼主 双子星重心位置在哪里呀?没有说明书,没找到。多谢

楼主(2016-11-09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 你这是啥时候买的?现在双子星套装不是都换LD的蓝色电机了吗,这是之前买的吧

看看帖子日期吧,很早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各有各的乐趣,对于模友来说,自己DIY自己设计也是一番乐趣所在啊,如果做任务嘛,能有现成的飞机最好直 ...

楼主 你这是啥时候买的?现在双子星套装不是都换LD的蓝色电机了吗,这是之前买的吧

网友:
搞FPV可能更爽,内部空间很大!

网友:
请问你的双子星当初用的多大桨。几S电池?我的配置和你的一样,应该是一批飞机!

楼主(2015-07-12):
开箱后内部保护很不错,可以放心

网友B:
~地板很有特色

楼主:
内部配件看起来比较齐备,整体做工看起来不错,配件中的链接件有加强设计,虽然工程塑料的看起来有些逍薄不过都是贴合EPO机身来用的,强度应该够了

楼主:
附件里面的两个好赢30A,用序列号看了看,绝对正品。谢谢老虎大哥支持,第一次合作,但值得信赖的卖家。带上查询截屏给大家看看(顺便说说,两个电调都是opto的,这样接收机单独供电也有利于动力电与接收电的强弱电分离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~地板很有特色

哈哈,我原来的老房子,十年前装修的,就是大,现在不住了的。

楼主:
平尾部分先特写,表面处理很不错很有光泽,整体一次成型,内部已经分别做了加强,两个加强杆看起来在内部设计也很合理(尤其是动平尾最受力的连接处)

楼主:
先做一个整体拼装测试,简单拼装后发现各个部件设计比较合理,拼装对接位置都能严密配合,小问题是两根加强碳杆由于没有倒角所以插入不是很顺利,整体造型就其头部而言有一个平面先上,不是很合乎流体力学,会造成一定头部的扰流,机翼整体有一定挠度,不受重时候呈水平,估计起飞后会形成自然上反角,利于稳定飞行。 接口部位用塑料件进行了加强提高抗挤压能力,看起来到是够用。

网友:
好漂亮 继续继续

网友:
感觉有强度感

网友:
还有呢,接着发图啊

网友:
楼主继续上图

楼主:
安装完成,整体效果不错,镜头里面的方向舵拉杆带的碳杆有点短,不过无所谓了,整体安装尺寸配合都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很牛逼的样子

楼主:
测试了一下动力,双发还不错,初步感觉比较爽,今天把这个家伙变成灰色的,表面可以喷漆不会有反应,就是泡沫的一般通病,油漆粘接力弱,容易掉漆。 表面的出气孔喷漆后比较明显,建议如果有其他人也喷漆的话,装机的时候注意保护各个部件的表面别喷了蹭了,那些痕迹喷漆后很明显的。

楼主:
改色完成,效果不错,很别致的样子,下一次用玻璃钢,效果更好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改色完成,效果不错,很别致的样子,下一次用玻璃钢,效果更好

要是把摄像头和图传一起装上就更好

网友D:
双子星机器很好,价格太高,不值这个价,考虑其他机型吧

楼主(2015-12-30):
引用 网友D:
双子星机器很好,价格太高,不值这个价,考虑其他机型吧

几百块钱的泡沫机,怎么个贵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要是把摄像头和图传一起装上就更好

如果fpv的话就装上,我不用

网友E:
个人还是喜欢自己按图纸去做,这样的泡沫机不感兴趣

网友F(2016-02-29):
不错不错,准备试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错不错,准备试飞

飞了就知道,总体性能很不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个人还是喜欢自己按图纸去做,这样的泡沫机不感兴趣

各有各的乐趣,对于模友来说,自己DIY自己设计也是一番乐趣所在啊,如果做任务嘛,能有现成的飞机最好直接用(当然在性价比合理情况下),自己单独设计制作一架两架划不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