魔友们过来看看,为什么我的450居然重2200g,难怪吃力!

楼主(2015-07-12):
好郁闷好郁闷,一直觉得很重,没想法称了一下居然2200g那么重。。。叫我怎么能够飞的久。。。

配置如下:
机架:火山口买的40元F450山寨机架
电机:精灵拆机2212电机,应该是920的
电调:DJI 大疆E300电调
机浆:9443自紧浆
飞控:APM2.8+6MGPS+减震板+GPS支架
电池:达普2200毫安25c电池
还有个机架脚,拆掉和装都重量差不多。。。

好了,就是这样,为什么要2200那么重!我看别人也差不多是这个配置,也没那么重,而且人家还上了云台呢!
难道这个山寨450机架重量和其他450重量不一样吗?坑死我了T_T

上图,有图有真相!

网友:
我没按脚架 不到1kg

网友A:
还没按桨 别的和你的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没按桨 别的和你的一样

我擦。。。难道是机架真的太重了吗?你机架多少钱?方便PM地址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擦。。。难道是机架真的太重了吗?你机架多少钱?方便PM地址吗?

狼哥送的哦  看我最新发的贴就知道我的配置和试飞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狼哥送的哦  看我最新发的贴就知道我的配置和试飞了

啊~~~~多么痛的领悟~~~我想不出除了机架还有什么地方有问题

网友B:
单拆出来称重看看鸡架?

网友C:
称是否有问题,咋装你这个配置也不可能这么重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称是否有问题,咋装你这个配置也不可能这么重啊

我朋友拿起来就说,你这个机机至少有3斤重,我吓了一跳就拿去称了一下,果然真的好重有2200,能感觉出来,不是称有问题,我就在想,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拆出来称重看看鸡架?

我打算拆出来每件都称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朋友拿起来就说,你这个机机至少有3斤重,我吓了一跳就拿去称了一下,果然真的好重有2200,能感觉出来 ...

现在目测你的电调比乐天的重,其他机架应该和仿大疆450机架差不多吧,除了脚架重点,也不应该这么重啊,况且电池才2200mah的,就是4S 2200也才不到300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目测你的电调比乐天的重,其他机架应该和仿大疆450机架差不多吧,除了脚架重点,也不应该这么重啊, ...

就算电调再重也不可能重到哪里去吧= =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就算电调再重也不可能重到哪里去吧= =

最好再把称多称点东西看看准不准,450不带云台就2200克,450 X8 加4S 6000mah加三轴云台装出来才2.3KG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好再把称多称点东西看看准不准,450不带云台就2200克,450 X8 加4S 6000mah加三轴云台装出来才2.3KG

我这明显不正常了= =!

楼主:
我去买个新的称

网友D:
我650带电池都没你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650带电池都没你重

略坑。。。

网友:
你的称出问题了。

随便哪家的F450,按照你的配置,加上脚架,1400克顶天了。

一般不加脚架,950克左右,电池200克,脚架150克。

我最早玩的2个机器,你可以参考一下重量。2200mah的电池,电调和电机的重量差别不会超过100克。换个称试试看。

网友:
重些飞得稳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我的5000电池,加云台加小米相机脚架数传电流计等也就1600,我都觉得重

网友:
我加3500电池,二轴云台,山狗,1.2图传,脚架,总共1.4kg

网友:
40元F450山寨机架非常重。看图上,楼主装机和走线习惯不好。没有针对性处理,过度用线。不要小看线,很重的。但是你这2KG也太异常的,去街上超市称一下看看

网友:
这么重,我的2块2200mah 3s电池加云台都才1350G

网友E:
真的够重有可能是称的问题,我的680上云台加6S5200电才2230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真的够重有可能是称的问题,我的680上云台加6S5200电才2230克

我已经重新买了称在路上了= =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