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泡泡老师教程]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

楼主(2015-07-13):
原帖出处:
用15元实现APM超声波精确定高分享

视频教程:

固件下载: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DIY,固件,APM,PIX,youku 作者:泡泡 3646

楼主(2015-12-03):
引用 网友A:
嗯,好的,谢谢泡泡老师,我现在已经下了1.5.5  1.5.2 都是一样的

是不是那一步没做对呀?

楼主:
兔二用不着那么麻烦,直接超声波接上就行。

网友(点评):
用着很烦恼,它会突然串高

网友:
玉兔二能用不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编译出错,换别的版本试试,可以用在超声波上

嗯,好的,谢谢泡泡老师,我现在已经下了1.5.5  1.5.2 都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泡泡老师:我的这个mini小板可以拿来装在超声波上面吗

编译出错,换别的版本试试,可以用在超声波上

网友A:
泡泡老师:我的这个mini小板可以拿来装在超声波上面吗

网友:
麻烦老师帮我看看好吗

网友:
泡泡老师:是不是我的mini板买错了,或者是其它的什么原因,在打开Apmsonar文件后,验证时说‘编译有误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泡泡老师,我知道apm是5v的,I2C 也是5V吗?

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DIY,固件,APM,PIX,youku 作者:泡泡 3246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DIY,固件,APM,PIX,youku 作者:泡泡 2368 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naze32 的模块,超声波直接接就可以了,不需要经过转换,
APM的电压不需要用1117改为3.3伏,他是5V供电的 ...

谢谢泡泡老师,我知道apm是5v的,I2C 也是5V吗?

网友(2015-07-13):
泡泡老师要准备开课?

网友:
不错哦  支持下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DIY,固件,APM,PIX,youku 作者:zhang1346337076 1043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DIY,固件,APM,PIX,youku 作者:zhang1346337076 9118

网友:
泡泡老师又有新作   支持 支持

网友:
感谢泡泡老师~~

网友C:
楼主,我想问一下,用5v的iic,直接并联到罗盘3.3vi2c上,会不会伤害罗盘呀,前几天看原理图apm2.8是这样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我想问一下,用5v的iic,直接并联到罗盘3.3vi2c上,会不会伤害罗盘呀,前几天看原理图apm2.8是这样 ...

加一块电平转换板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加一块电平转换板

原来那个帖子没加,我就是直接用,几次后罗盘不正常了,摸索了好久,估计是接口电平出问题了,不知是不是这个问题,如果是还请泡泡老师告诉众摩友

网友D:
泡泡老师  这个方案好像不好  我看有种 是 GND +5 A0   直接A0 口 的

网友E:
想请教一下,arduino和mini apm是怎样连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想请教一下,arduino和mini apm是怎样连接?

和大的一样呀,二根线和MINI APPM罗盘SC SD并接,也就是APM的SC SD做个Y线,分别接罗盘和转换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泡泡老师  这个方案好像不好  我看有种 是 GND +5 A0   直接A0 口 的

你有那么好的方案,怎么不拿出来共享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有那么好的方案,怎么不拿出来共享?

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DIY,固件,APM,PIX,youku 作者:右走 229 泡泡老师说笑了   我也是别处看到的  还在多处寻找就是没找到硬件方案  毕竟是人家拿出来卖钱  看过他们的机子 接了 前后 左右 下 5个模块   只是 在这提出 多一个方向     搞得好像我在。。。。。。算了  毕竟 大神毕竟高尚  搞得别人好像不会共享似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泡泡老师说笑了   我也是别处看到的  还在多处寻找就是没找到硬件方案  毕竟是人家拿出来卖钱  看 ...

网友F:
多谢泡泡老师教程,边看边学,搞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多谢泡泡老师教程,边看边学,搞定了。

就是不知道实际飞行效果怎么样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不知道实际飞行效果怎么样。

我直接在我家天台搞,偶尔不错,但是偶尔会自己缓慢降落(飞得比较高的话,自己稍微降一点点,到低一点的时候,油门百分50就不会定住)。不知道什么情况,不过油门不动的情况下,飞过高点的地方,的确是会自己升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直接在我家天台搞,偶尔不错,但是偶尔会自己缓慢降落(飞得比较高的话,自己稍微降一点点,到低一点的 ...

超声波飞不了那么高,记的以前兔子都是2.5米以下才行,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超声波飞不了那么高,记的以前兔子都是2.5米以下才行,

好的,多谢泡泡老师。我明天再去试试。刚才apm插电脑会提示罗盘不健康,接上动力电在插电脑就不会提示了,pro板和超声波用电调供电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好的,多谢泡泡老师。我明天再去试试。刚才apm插电脑会提示罗盘不健康,接上动力电在插电脑就不会提示了 ...

那是因为你罗盘装的太低,罗盘受到周边铁件干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mwc可以用吗!!!????

不可以吧?我也不知道

网友:
pix能用吗?

网友(2015-08-13):
老师辛苦 为啥没有权限看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mwc可以用吗!!!????

可以,设置超时,选PIX

网友:
求发一个1.6.4

网友:
麻烦问一下PIXHACK的飞控能用吗?要怎么接线呢?

网友(2015-09-15):
老师好!请问这个测出的高度值是给Apm做高度控制计算的吗?还是单纯的测个高度数值?

网友H:
试了一下pix按照教程做的,好像还是检测不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试了一下pix按照教程做的,好像还是检测不到

换一块APM试试,先要确定你的超声波没问题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换一块APM试试,先要确定你的超声波没问题,

手头没有apm,但是有好几块超声波模块,换了一个好像还是没反应

网友:
我刷写成功了,接线检查了也没有问题,但就是不是没有距离数据,有没有什么办法检查呢?

网友:
这东东相当的给力,赶紧下单整!

网友I(2015-11-08):
泡泡老师,我按照你说的做了,但是连上之后提示罗盘不健康,apm2.8,请问怎么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泡泡老师,我按照你说的做了,但是连上之后提示罗盘不健康,apm2.8,请问怎么解决 ...

不知道你那一步没做对

网友:
支持,亲自做一个!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B:
我是新手,不停的观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才入模的,最近对超声波感兴趣,想问一下,naze32 的模块,超声波是不是直接接就可以了,不需要经过转换,APM的安装根据你的视频,把 echo,trig 转换成I2C,电压需要用1117改为3.3伏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是新手,不停的观看泡泡老师的视频才入模的,最近对超声波感兴趣,想问一下,naze32 的模块,超声波是不 ...

naze32 的模块,超声波直接接就可以了,不需要经过转换,
APM的电压不需要用1117改为3.3伏,他是5V供电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泡泡老师,我知道apm是5v的,I2C 也是5V吗?

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泡泡 8195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泡泡 9946 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都不知道怎么向你解释了。

嗯,我apm下个星期就到货了,到时候自己把所有端口测一下就清楚,谢谢泡泡,我明白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那一步没做对呀?

谢谢泡泡老师,终于好了,原来是我在添加库的时候,一直把文件夹打开到没有文件了才加,原来是要一看见SR04文件夹就点击打开键就可以了,可是我习惯了双击鼠标,所以就出了这个乌龙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gzjkym 5329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gzjkym 4194 ,步骤跟你是一模一样,也出现了57600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gzjkym 7437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那一步没做对呀?

泡泡老师:你好,没有你的教程的话,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玩下去,我一个贵州小地方的人,朋友没有玩航模的,连我们这里都没有看见有人玩,我来论坛就是来看你的教程,是你的教程教会了我很多东西,非常感谢你的付出!希望你身体健康!心情愉快!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gzjkym 377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gzjkym 892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泡泡老师:你好,没有你的教程的话,我不知道还能不能玩下去,我一个贵州小地方的人,朋友没有玩航模的, ...

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

泡泡老师:你好,问个不是问题的问题,就是超声波是做好了,可是我不知道把超声波装在飞机的什么地方好一点,是飞机的前面还是下面或者后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泡泡老师:你好,问个不是问题的问题,就是超声波是做好了,可是我不知道把超声波装在飞机的什么地方好一 ...

装那里都行,别象有的模友那样,把二个超对天上就行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装那里都行,别象有的模友那样,把二个超对天上就行。

就是这个问题?两个圆对准什么地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装那里都行,别象有的模友那样,把二个超对天上就行。

还有,我的超声波装上去后,检测到的数据怎么那么小,从地上到天花板是0.5-0.81之间跳,我都蒙了?我是住在哪里,有那么矮吗,是怎么一回事啊?泡泡老师快救救我!!!!

网友:
感谢泡泡老师辛苦录制视频,我也找超声波定高资料好久了,一直没有头绪,看到你这个视频真是太高兴了!我的IDE是1.6.5的版本,也能顺利编译。再次感谢!还有不知道APM到底能不能做超声波壁障啊,希望泡泡老师及大伙指导指导!

楼主(2015-12-08):
引用 网友A:
就是这个问题?两个圆对准什么地方

二个圆筒一个是发射,一个是接收,当然是对着下方了。

网友:
泡泡老师,我发现一个问题,超声波并联罗盘的时候最大探测距离只能到0.7米,剪掉罗盘线就能到4米多,请问你知道为什么吗?

网友(2016-01-18):
谢谢泡泡的视频!!

网友J:
请问泡泡老师,我的APM用的是内置罗盘,需要把外置罗盘屏蔽,如果超声波接到外置罗盘的接口,那屏蔽是不是得去除啊?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内置罗盘?谢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请问泡泡老师,我的APM用的是内置罗盘,需要把外置罗盘屏蔽,如果超声波接到外置罗盘的接口,那屏蔽是不是 ...

1、你是如何屏蔽外内罗盘的?要是在软件里把I2C口关了,那可不行
2、可以和外罗盘并联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1、你是如何屏蔽外内罗盘的?要是在软件里把I2C口关了,那可不行
2、可以和外罗盘并联 ...

APM2.8的板子上不是有一个 跳线帽 吗,在GPS接口的右边黑色的 跳线帽。如果用内置罗盘就把 跳线帽 插到相应的两根插针上,如果用外置罗盘就把 跳线帽 拔掉!

网友J:
引用 网友J:
APM2.8的板子上不是有一个 跳线帽 吗,在GPS接口的右边黑色的 跳线帽。如果用内置罗盘就把 跳线帽 插到相 ...

就是这个,用超声波会影响到内置罗盘吗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就是这个,用超声波会影响到内置罗盘吗?谢谢!

不会

网友:
那么用超声波的话,跳线帽 得去掉吧(也就是屏蔽得去掉吧)!

网友:
APM  ORP可以不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换心 7349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换心 6017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换心 1798

网友:
APM  ORP可以不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换心 7615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换心 6968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换心 2720

楼主:
I2C做个Y线就能用了。

网友:
哦哦请问超声波买那种

网友K:
做好也试过了感觉效果很差反映很慢,我把原参数0.8改到2也没有多大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做好也试过了感觉效果很差反映很慢,我把原参数0.8改到2也没有多大效果

网友L(2016-02-24):
超声波连接PIX的话。要连接在那个插口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超声波连接PIX的话。要连接在那个插口上?

I2C口接个Y线出来,一头接罗盘,一头接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I2C口接个Y线出来,一头接罗盘,一头接超

好的。谢谢。但是那种超声波是直接插在APM。A0插口上的。也可以这样接吗。如果接I2C的话。那个A0是连接I2C那个针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I2C口接个Y线出来,一头接罗盘,一头接超

楼主 您好,我也按照论坛里面的帖子 做了个 超声波定高。硬件连接 没有采用帖子里介绍的 echo =3  trig=2
而是在 固件里面修改了 echo=2  trig=3 这样方便焊接和连线。 经过使用sr04自带的库文件样本测试  能有效的回传测试距离。说明这样修改端口是可行的。且超声波模块是好的。
但是按照介绍烧写 apmsoner 这个固件以后(已经更改过端口号),安装到pix(刷的apm3.3固件)的i2c口 ,mp不能识别出超声波模块。且没有显示距离。
请问是我哪里出错了么?
折腾了2天了。还没有出结果。。。。太郁闷了。

网友M:
泡泡老师,看到上面的帖子一直没看明白,接i2c是Y线,到底需不需要加电平转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泡泡老师,看到上面的帖子一直没看明白,接i2c是Y线,到底需不需要加电平转换?

不要,直接把每根线一分为二,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要,直接把每根线一分为二,

明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要,直接把每根线一分为二,

接地还需要接么?

网友:
泡泡老师,烧写程序是不是必须要用F232烧写,我用pl2303 ,USB转ttl也提示烧写成功了但是还是在地面站中没有显示,还用控制版用的是Pro mini改进版,芯片是ATMEGA328P,难道必须用和你一样的Pro mini原版才可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多谢泡泡老师教程,边看边学,搞定了。

求助~~ QQpm,求指导

网友:
谢谢分享,等硬件中

网友N(2016-03-30):
买来的pro mini 没有SCL SDA的引脚,还有救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买来的pro mini 没有SCL SDA的引脚,还有救吗

当然有,度娘328P手册

网友:
一直在折腾,没成功,回家试试

网友:
15!15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泡泡老师,超声波和 APM的气压计会冲突么?

不会,

网友(2016-05-03):
问下泡泡老师,这个arduino能用UNO R3代替吗

网友:
感谢泡泡老湿,数据上传成功,明天链接apm试试

网友:
我的地面站有显示距离还很准,所以数据都有就是飞行没有实际动作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天哥12 5643 ,做好的发视频了看看

网友(2016-07-25):
泡泡老师  APM2.8并入罗盘需要短接没   我弄了不行  超声波那距离老是0  OSD接口也是

网友:
泡泡老师   为什么   我的 连编译都不去

网友:
做完了 完工了 误差2CM

网友:
我今天刷的时候 按开关报错  不按顺利通过

网友(2016-11-12):
继续学习掌握新技能!~~~

网友:
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好帖 顶

网友:
泡泡老师好!我又来听你的课了。

网友:
开源的东西就是好,便宜好用,扩展性强

网友P:
泡老师您好,我想请问一下,那个arduino1.6.4的软件在哪里能下载呀

楼主(2016-12-19):
引用 网友P:
泡老师您好,我想请问一下,那个arduino1.6.4的软件在哪里能下载呀

当然是去度娘找呀

网友:
很有用,支持下

网友:
顶泡泡老师,我也学着做个

网友:
材料已准备好,学习好就开工。。。

网友(2017-02-20):
泡泡老师 能不能发一下arduino 软件 就是你说的那个1.6.5版本的

网友(2017-04-18):
现在就学习改造中!!

网友:
学习,支持泡泡老师!!!

网友:
学习一下正好用到

网友:
接下面a4 a5就行了

网友:
首先感谢泡泡老师
说说我的遭遇吧,我是WIN7 64位的,用1.6.4版本刷ApmSonar.ino,始终无法刷进去,

后来又参考了Arduino ProMini在其他平台上的用法,终于刷进去了,分享给大家

情况如下

我用的是这样的Arduino和FT232RL下载器, 发现他们六根线都要连接,而不是只连四个,同时用1.6.5版本,刷的过程中不用按reset。其他的选项,操作都按照泡泡老师就行

同时win7的1.6.5版本不会有红色的字和进度条,成功之后会显示上传成功

网友(2017-06-14):
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河流河流 3116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河流河流 1887 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 作者:河流河流 4300

网友:
大神真厉害,跟着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