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X飞控四轴电源接线

楼主(2015-07-13):
各位大神,小弟菜鸟一个,在组装一个450mm的PIX飞控四轴,四个好盈电调通过接线板连到好,使用3S电池供电,但不知道电池怎么跟飞控、电调等等去供电,求解答啊!

网友A:
还没用过pix  不过电调可以通过接线板直接接电池

网友:
用电流计:

网友B:
虽然可以电调UBEC、USB和电源模块供电三种方式,但最常用最好用实用的还是用电源模块,可以检测电压电流,低电压自动降落需要电源模块才支持。使用电源模块供电,电池——电源模块(6pin线接飞控,输出接电调)——电调,电池给电调飞控供电就是并联电路,不可能串联,记住这点就不会搞错

网友C:
看我的第二贴,里面有直播图,需要个降压模块,电流计也可以,我没用。

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3769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我的第二贴,里面有直播图,需要个降压模块,电流计也可以,我没用。

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 ...

谢谢哈,我去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没用过pix  不过电调可以通过接线板直接接电池

要降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虽然可以电调UBEC、USB和电源模块供电三种方式,但最常用最好用实用的还是用电源模块,可以检测电压电流, ...

好的,谢谢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要降压吧

减压是肯定的,只是我没用过,我不知道减压的叫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多轴无人机纯玩家交流群: 126011572  本群纯玩家交流,商家广告请绕行!

好的,向你们多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