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ex怎么调左右油门

楼主(2015-07-13):
如题。不会弄

网友:
把回中的卡簧放在右边就好了

网友A:
把上下弹簧拆了,另外一边压片拆了,互换一下,或者整个把两边摇杆互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上下弹簧拆了,另外一边压片拆了,互换一下,或者整个把两边摇杆互换

整个摇杆,线不够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整个摇杆,线不够长

告诉你一個简单的,那就看左右什么地方不一样,把不一樣的換過來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告诉你一個简单的,那就看左右什么地方不一样,把不一樣的換過來就行了

哈哈。线不够长

网友B:
1.第一先把复位弹簧换到另一边,压片换到另一边,
2,把遥控器通道重新设定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第一先把复位弹簧换到另一边,压片换到另一边,
2,把遥控器通道重新设定一下

那个副翼升降复位怎么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