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-CAM 雲台的usb 線的腳位定義

楼主(2015-07-13):
我的X-CAM 雲台的usb線遺失了,有哪位模友可以告知一下雲台usb腳位定義

网友:
黑色gnd   绿色rx白色dx

网友:
你可以买个串口模块,单片机USB串口就行接好地线,另外两根可以换着试。

网友:
正负极不要接错,其它两个可以换一下试一下

楼主:
USB頭裡面還有串口模塊啊我以為只有單純的線材,  , 請問要用哪個串口模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