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3d发疯了

楼主(2015-07-13):
一加油门剧烈抖动,只有对角电机运转,80%油门侧翻,xxd电调电机,f330机架,待会附视频,请问高手们问题在哪,接线无误,参数默认。

网友:
1.电调重新一个一个校准
2.飞控水平校准
3.试一下手动模式
还是解决不了问题~可能是飞控陀螺仪出问题了~   cc3d就这样经常!陀螺仪出问题!换飞控试一试

楼主:
视频如上

网友:
把不转的电机电调重新插过吗?

网友A:
没有设置电机启动零界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设置电机启动零界点

设置了,应该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飞控校准下试试

网友:
换个飞控看看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