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AT9 右手油门和NZAN L 飞控接线

楼主(2015-07-13):
请教下AT9 右手油门和NZAN L 飞控接线
接收器R9D 右手油门
飞控是NZAN L 二个接上怎么对应,遥控是不是右手是升降?
A 副翼
E 升降

T 油门
R 方向
U 开关控制

QQ飞控呢接线
请各种大吓帮助

楼主:

请教下AT9 右手油门和NZAN L 飞控接线
接收器R9D 右手油门
飞控是NZAN L 二个接上怎么对应,遥控是不是右手是升降?
A 副翼
E 升降

T 油门
R 方向
U 开关控制

QQ飞控呢接线
请各种大吓帮助

网友A:
Naza  L  是什么飞控
只听过H  M   Wkm  A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aza  L  是什么飞控
只听过H  M   Wkm  A2

NAZA LITE

网友:
新手课堂,设置乐迪AT9玩NAZA-M、-V2、-LITE飞控
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038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