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1000+Z15云台5D拍照时,地面显示器会中断几秒

楼主(2015-07-13):
用的是数字图传。地面显示端是蓝屏的,拍照后会黑屏蓝屏再有信号。就是5D相机在触发快门后,HDMI会有段时间没有图像输出,地面显示器就蓝屏。同样的配置,索尼A7却没有这样的情况。请问这是不是5D的通病,还是存在其他的问题?

按下拍照键

恢复信号中。。

拍照后。。

无信号

黑屏了。

蓝屏

重新获得图像

。。。。

网友:
果然东西好了看起来都不一样哈

网友:
看着很专业的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把你的相机打到屏幕模式,就是单方有个选择键,要么是取景器取景要么是切换到屏幕看景,我就挂过一次我的单反尼康的,就出现过,用取景器就会短暂的黑一下,如果是相机自带显示器取景,我设置的不显示图片,就没多大影响了,有时候也会闪一下屏幕。不过我用的是av输出的,呃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