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求助急急急

楼主(2015-07-14):
HC-06的蓝牙模块设置好波特率后,线也没问题,连接电脑GUI后为什么显示不出数据,连上手机后也显示不出数据,请问这是为什么,

网友:
没用过,等待高人解决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A:
说的详细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的详细一点

就是蓝牙连接上了,GUI没有数据显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蓝牙连接上了,GUI没有数据显示

用串口助手试试,通信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串口助手试试,通信是否正常

串口正常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串口正常,

拿蓝牙的问题排除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拿蓝牙的问题排除了

飞控是megaMWC2560的,固件是2.2版本

网友(2015-09-09):
设置成从机模式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