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WC手机地面站求助

楼主(2015-07-14):
请问为什么有些安卓手机装不了这个GUI软件

网友A:
这个可以通过root手机后,直接将apk文件通过root explorer等文件管理软件,复制到system/app文件夹下,重启手机就有了。记得文件名不要有中文,最好也不要有空格

网友:
来学习一下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通过root手机后,直接将apk文件通过root explorer等文件管理软件,复制到system/app文件夹下,重启 ...

有没有教程,发个链接让我参考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通过root手机后,直接将apk文件通过root explorer等文件管理软件,复制到system/app文件夹下,重启 ...

复制进去后提示说(系统不允许操作目标文件或文件夹)还有什么办法解决

网友A:
如果用的是re,靠上面会有个挂载为可读写的按钮,点击那个再复制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的是re,靠上面会有个挂载为可读写的按钮,点击那个再复制就可以了

补充下,复制成功了需要改权限为211,就是第一行所有者是读和写,同组用户和其它都是读。不同管理器可能显示名称不太一样,但是意思都差不多。长按文件就会出来菜单的,会有权限,或者权限管理等菜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用的是re,靠上面会有个挂载为可读写的按钮,点击那个再复制就可以了

RE是什么,我用360助手查看文件,复制没进去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E是什么,我用360助手查看文件,复制没进去,

Root Explorer,其它文件浏览器,比如es等,都可以。前提是手机已root,并且有权限管理软件,不然没有授权是更改不了system分区的读写权限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oot Explorer,其它文件浏览器,比如es等,都可以。前提是手机已root,并且有权限管理软件,不然没有授 ...

es是一个浏览器还是一款查看器??要另外下载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s是一个浏览器还是一款查看器??要另外下载吗

全称是es文件浏览器,不止可以用来管理文件,集成了不少功能。这些都是第三方app,都需要单独下载安装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