业余航拍机推荐

楼主(2015-07-14):
想自己组一个业余航拍机,搭载pix飞控,主要考虑稳定性和续航,猛禽400,F450,s500哪个机架更适合做航拍机?以及动力推荐,2216电机加20A电调怎么样?

网友:
其实360轴距比较实惠,360轴距机架,3S 5200电池,E310动力套装,加云台狗重量在1.2KG左右,飞行时间在18分左右
记得选我未最佳答案哦
需要其他的我也可以帮你推荐

网友:
航拍越大越好,上650 或者550吧

网友A:
小的航拍机飞过猛禽360、410直到现在的猛禽400,360的缺点是机臂强度不够、负载有限因为只能上2212系列电机9寸桨,全负载为了达到15分以上的续航时间,重量要控制的很好才行,投入不算低,关键动力冗余不会很多,抗风能力弱。小航拍400轴距2216电机十寸桨动力冗余够可以很暴力,现在1.58KG全负载悬停12分,50%油门悬停,要是飞控换mini的PIX轻的可以减不少,以前APM1.52kg轻松15分。小四轴追求的是轻,方便携带,时间有10分以上航拍也够用了,关键是云台画面要稳。想飞的久就上大轴距至少550轴距4S电 3508电机12寸桨,最好6S电的电机配13寸以上桨,二十分也是轻而易举,就是投入高得多了。

网友B:
550轴距机架 疯狂3508电机 12寸桨 乐天40A电调  4S5000mah  某宝很火的两轴云台  续航可以达到20分钟

网友C:
LZ,我目前配置580碳纤架子,3508KV700,4S5000电池,加上云台全重在2.45KG  续航时间15分钟 3.6V
不过最近又在纠结想换H680架子了,但是又考虑到3508KV700 上去动力不足,唉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50轴距机架 疯狂3508电机 12寸桨 乐天40A电调  4S5000mah  某宝很火的两轴云台  续航可以达到20分钟

疯狂电机靠谱吗?我想买朗宇的,但是3508太贵了,只好选2216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,我目前配置580碳纤架子,3508KV700,4S5000电池,加上云台全重在2.45KG  续航时间15分钟 3.6V
不过最 ...

为什么都想换大机架啊,小机架有什么不好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都想换大机架啊,小机架有什么不好吗?

为什么选大机架~~~
我个人观点: 大机架 在航拍中稳定性要好,抗风比小架子要好
还有续航能力也会强很多~
3508盘式电机是最起码 最基本的航拍配置了(轴距500-600之间)
此外3508也是工艺成熟一款电机,目前朗宇的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,
不建议疯狂电机,喜欢贪便宜的 最好不要买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选大机架~~~
我个人观点: 大机架 在航拍中稳定性要好,抗风比小架子要好
还有续航能力也会强很多~

我如果整机控制在1.5kg,选用朗宇2216的电机,动力是否够呢?还是觉得3508有点贵,电池和电调都要重新买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的航拍机飞过猛禽360、410直到现在的猛禽400,360的缺点是机臂强度不够、负载有限因为只能上2212系列电机 ...

如果选用2216的电机,那么猛禽400和S500哪个更合适呢?,400携带方便些,S500有上反角,据说航拍很稳,真是纠结死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选用2216的电机,那么猛禽400和S500哪个更合适呢?,400携带方便些,S500有上反角,据说航拍很稳,真 ...

400调好了一样稳【视频:猛禽400+Pixraptor飞控高速试飞调色】?x&sharefrom=android(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疯狂电机靠谱吗?我想买朗宇的,但是3508太贵了,只好选2216了

靠谱的 我现在用疯狂3515的

网友:
只有一句话。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

网友D:
最近也要组一个航拍机,飞越650,dji e800电机+桨,飞控pix+M8Ngps,电调乐天40a,控D10,电池狮子6s5200,云台 alexmos控制板的三轴,minimosd,鹰眼2萤火虫,屏幕7寸一体,再加上乱七八糟的充电器之类的,总共8000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最近也要组一个航拍机,飞越650,dji e800电机+桨,飞控pix+M8Ngps,电调乐天40a,控D10,电池狮子6s5200, ...

外日,土豪啊。。。配置太贵了,搞不起,我就组个400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外日,土豪啊。。。配置太贵了,搞不起,我就组个400好了

给别人弄得,我还想往下减减呢,不过好多东西是备份配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