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泡泡老师,电流计的问题

楼主(2015-07-14):
我按泡泡老师的视频上,全选4,电池电压怎么变成10.8v了?我是6s电池,电池现在电压为25.1v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92660

网友A:
你好 在你选444右边是手动填写电压 填好就OK了 记得选我最佳答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 在你选444右边是手动填写电压 填好就OK了 记得选我最佳答案

右边是电池容量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B:
1 测量电池电压 右侧输入你实际测量出来的电压,多输入几次就准了。

网友:
搜索我发的帖子 电压电流计校准 包你满意

网友C(2015-09-23):
引用 网友B:
1 测量电池电压 右侧输入你实际测量出来的电压,多输入几次就准了。

泡泡老师,我找死找不到APM电流计的校准教程~求指示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泡泡老师,我找死找不到APM电流计的校准教程~求指示~~~

新手课堂 PIXHACK飞控的使用方法,
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36380

可以参看这里第三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