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求助泡泡老师 我的f550打旋转后会漂移!

楼主(2015-07-14):
我的是naza-lite飞控.  当打完自旋方向后飞机会出现几米的漂移,然后回到回杆点.!  我已近校准过GPS和高级校准imu了请问是什么回事啊?

网友A:
正常在2m内范围很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在2m内范围很

但是只有自旋会漂移。.   俯仰和横滚都还好哦!

网友(2015-08-14):
你看看四个电机是否都垂直的,有时候电机歪了会有这个现象。还有机臂的松紧度,太松了有震动也会有这情况

网友:
大多数的多轴都会这样。dji的s800的电机在机臂的径向方向安装不是水平的,听说这就是为了抵消这个的。

网友:
这个是属于飞控问题、我也遇到过、打左旋就往前、打右旋转的往后还是什么的
然后又自己回到原来的位置、换个飞控就好了、不是电机座水平问题、也不是飞控安装水平问题
有可能是飞控内部发生了位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