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安装数传

楼主(2015-07-14):
请问数传数据如何传送到鹰眼显示屏里,

网友A:
数字传输电台 简称数传    这个数据 只能通过 手机  或者地面站读取 不能叠加到FPV显示屏上

楼主需要的是OSD    osd的作用就是读取飞控已知的参数  然后叠加到fpv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传输电台 简称数传    这个数据 只能通过 手机  或者地面站读取 不能叠加到FPV显示屏上

楼主需要的是O ...

OSD是不是需要什么发射器跟接收机,还是……

网友:
你的却是需要osd,连接如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传输电台 简称数传    这个数据 只能通过 手机  或者地面站读取 不能叠加到FPV显示屏上

楼主需要的是O ...

针脚如何对应转接口??

网友:
5V -5V
GND - GND
RX -TX
TX - R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