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更换

楼主(2015-07-15):
谁会把天7遥控器左手换成右手油门的?求助

网友A:
很简单的,拆开控,把右手上的回位拉簧挂到左手上,还有个松紧度的压挪到油门上,调下松紧度就可以了,最后在控的模式里调成右手油门就可以了

网友:
二楼写的不错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楼上已回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的,拆开控,把右手上的回位拉簧挂到左手上,还有个松紧度的压挪到油门上,调下松紧度就可以了,最后 ...

求助大神求QQ联系等其他方式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助大神求QQ联系等其他方式

24203528

网友:
如果是采用飞梦的遥控器,就不需要拆控,就可以更换左右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