凤凰模拟器飞四轴

楼主(2015-07-15):
请教一下前辈们,为什么我用凤凰模拟器飞四轴的时候,仅推油门的时候,飞机却朝向一个方向自己飞,然后油门推上去,其他的不动,飞一会儿后,自己就会摔下来。。油门也校准了

网友A:
模拟器里的四轴是不带自稳的,也就是全手动模式。但你这种情况可能是遥控映射有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模拟器里的四轴是不带自稳的,也就是全手动模式。但你这种情况可能是遥控映射有误

恩恩,我明白了。。。但是遥控映射有误应该怎么弄呢,非常感谢

网友:
把五通道拨到上面看看wechat: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恩恩,我明白了。。。但是遥控映射有误应该怎么弄呢,非常感谢

对照模拟器上的说明,校准遥控器,选对通道,遥控的油门就对应模拟器的油门

网友:
模拟器不带自稳 新手不好操作

网友(2015-11-27):
襟翼开关位置不对吧,我遇到过,打襟翼开关就好了

网友(2016-04-17):
撒旦发色色是

网友:
还是没弄明白

网友(2016-08-22):
我用的是富斯i6,不知道为什么右摇杆回中飞机不能回平,请问,操作稳不住,是操作问题还是遥控器的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