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超声波模块如何使用

楼主(2015-07-15):
如何使用,如何选择地面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反正我的是用不了的,按照卖家的提示改了,数据高度总是在10.18-10.19cm间跳

有误差是正常

网友:
泡泡老师新发的帖子,[泡泡老师教程]新手课堂,DIY15元APM、PIX超声波 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4461,地面站需要改3个参数

网友B:
反正我的是用不了的,按照卖家的提示改了,数据高度总是在10.18-10.19cm间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误差是正常

是只在这两个数值上来回跳

楼主:
好的,十分感谢

网友(2015-08-26):
具体可以联系我,我有超声波调试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