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求助泡泡老师!APM2.8 GPS问题和解锁问题

楼主(2015-07-15):
你好!我的APM2.8 用 的是M8n GPS,问题是收不到星,蓝灯闪几下就没有了,Mission Planer 显示No GPS。
另外解锁有事解不了。求帮助。谢谢!!!!!

网友:
apm供电问题   gps供电不好

楼主:
那请问你怎么改善GPS供电问题???

网友A:
GPS有问题,测量GPS接口输出电压是几V

网友:
尽量找开阔的地方。解锁失败的时候地面站会有红字报错,看一下写的什么

网友:
泡泡老师真热心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GPS有问题,测量GPS接口输出电压是几V

请问GPS电压是多少伏为正常?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GPS电压是多少伏为正常?谢谢!

APM接GPS的接口,输出电压应该是4.6-5V之间

网友:
gpsstatus是几?要是1,说明识别了gps硬件,但是有干扰,要是0就是没有识别到gps,电压或者接线问题,正常应该是3,看这个帖子[原创]1.2g 图传 影响gps定位 http://www.moz8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382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