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PIX 打方向 不稳怎么破啊?

楼主(2015-07-15):
PIX 打方向 不稳 一打方向就是晃来晃去。 自动调参好像没有针对方向的。

网友:
尝试减小P值。pix的自稳模式很灵活,操作幅度要小

网友A:
飞控没有安装在正中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控没有安装在正中心。

飞控是装在正中间的啊。前后左右飞都没问题,就是方向我感觉就是哪里需要调下,自动调参 方向那些选项都没变,还是默认 参数。